我的TIMER15_CH0_ON和TIMER16_CH0_ON

楼主:
GD32F130G8U6的

PB6,PB7对应了

TIMER15_CH0_ON

TIMER16_CH0_ON

它俩可以配置成和普通的TIMER2_CH0   TIMER2_CH1 那样PWM那样控制输出吗?

网友A(2020-07-22):
配置互补通道输出就行了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DISABLE;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ENABLE;     //使能互补通道输出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楼主(点评):
可以了,成功,非常感谢!

网友A:
还要注意一下,TIMER15和16还需要使能这个函数: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

楼主:
可以了,成功,感谢sonic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