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有没有做过雾化器的?看看这个电路能不能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7-23):
可以呀,高频输入最好做下隔直,防止没有高频输入时损坏

网友B:
能用,不过一般雾化片接1和3

网友C:
雾化片接哪里倒是都能用,就是差点的mos容易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高频输入最好做下隔直,防止没有高频输入时损坏

你好,L1是个电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