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示波器是否可以测高压

楼主(2020-07-22):
控制器供电AC380整流后DC540
最近测量IGBT驱动,表笔地线接高压
国产手持示波器测出来不准,准备用台式测,担心把示波器烧掉
是否有损坏示波器风险
怎么做安全隔离

网友A:
可以,但要有专门的高压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有专门的高压探头。

测低压,IGBT驱动电压-5V 和+15V,IGBT打开夹子会和540V短路起来

网友B:
有高压探头。示波器要用隔离电源隔离。

网友C:
测驱动一般示波器电源要用隔离变压器,工频那种,不能测高压,除非你用高压探头,二十多年前就是那么做的,记住不能同时测多个上臂,下臂可以同时多通道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驱动一般示波器电源要用隔离变压器,工频那种,不能测高压,除非你用高压探头,二十多年前就是那么做的, ...

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