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这是个啥电路,干啥用的?

楼主(2020-07-22):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D1右边有个小电容,那么它就是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D1右边有个小电容,那么它就是峰值保持电路。

能讲一下工作原理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讲一下工作原理吗  谢谢

百度一下“峰值保持电路”
或者学习一下运放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峰值保持电路”
或者学习一下运放的原理

好的  谢谢

网友B:
“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峰值保持电路”?

不清楚呀    坛友有何见解

网友C:
这个电路是学画电路时画的一半没画完的3个端子,电源,地,输入,的电路。

脑筋急转弯

网友D:
输出在哪里?
峰值保持的话用一个运放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