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ML51串口接收字符串的例子。

楼主(2020-07-23):
最好带识别指令功能。

楼主:
比如上位机给单片机发个指令:LED1OPEN
就可以识**打开LED1

楼主:
或者LED1OFF就可以识**关闭LED1

网友A:
试了一下,同时使用printf与发送函数,会卡克,还没解决。

网友B:
真懒,串口接收数据 然后去判断 不就行了

网友C:
难道不会判断吗,先找到关键字啊,比如你的指令用什么字符开头,先判断1个,当一个满足时候判断第二个。。

网友A:
想白**是不能的。

网友:
思路不明确可以参考别人的啊。

网友D:
搞清楚理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