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电源和地短路

楼主(2020-07-23):
一开始时能下载程序,板子能正常运行(Led灯闪烁),大约一分钟后灯不亮,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电源对地短路(电阻接近为零)。过了十几分钟后。电源对地有几十欧电阻。上电后,几秒钟后。电源对地短路。只有几欧电阻。情况反复这样。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看是否有元器件发热,有的元器件发热后会性能变差导致电阻变小

楼主:
一个STm32F103C8T6, 晶振, 复位电路,Led(发光二极管),用STLINK供电。正常情况灯闪烁。没有其它元件。是个最小系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