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赛元单片机进入睡眠模式前应该关闭或则设置那些寄...

楼主:
请问赛元单片机进入睡眠模式前应该关闭或则设置那些寄存器才可以把功耗降低到最小?我现在用的是SC92F8363B 单片机的触摸低功耗库进入的睡眠模式,但是现在我的程序进入睡眠模式后,待机功耗有350uA左右。(外部硬件是没有问题的,光是单片机待机功耗就有350uA左右。)我进入睡眠模式前把AD功能,上拉功能都关闭了的。看门狗也关闭掉了。正常睡眠模式下待机功耗应该左右几个微安左右才对。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2020-07-23):
您好,进入低功耗模式前需要耗电外设关闭,将ADC,PWM,WDT关闭,悬空的IO口都要设置为强推挽输出低的模式,其他有使用到的IO口视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进入低功耗模式前需要耗电外设关闭,将ADC,PWM,WDT关闭,悬空的IO口都要设置为强推挽输出低的模式 ...

ADCCON = B00000000;
ADCCFG0 = B00000000;

在睡眠模式前这样写就相当于把ADC功能模块关闭了把?

网友A(点评):
关闭ADC电源就可以了,你这样写已经关闭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