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如何不打开气袋 测量袋中气压?

楼主(2020-07-23):
如题 如何不打开气袋 测量袋中气压?

网友A:
可参考血压测量方法

电子血压计的原理
  我们可以知道若是一条河流原本是畅通无阻的,但若强行将它塞住,则当压力过大的时候,水压的力量将足以冲破这些阻力,以维持流动。血压的概念就是血液流经血管壁时的压力。由心脏出来的血液,需要有推力,才能绕行身体一周,心脏就是借着不停的收缩、放松,将血液推送前进。
  如何将血压转换成电压?
  知道了血压计的原理之后,我们选购压力传感器,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将血压这个物理量转换成电压的讯号,它的工作原理是透过pump的充气、漏气来调整气体的压力。因为压力让压力传感器内部的材料发生形变,在经过惠司同电桥后反应出相对的电压差,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其电压的变化知道当时的压力。
什么是我们要的讯号?
  当我们腕带的压力等于血压时,血液开始可以流通而产生所谓的cuff声,这时候也就是收缩压,我们必须开始从这里做纪录,直到最后当cuff声没有的时候,此点即为舒张压。
  如何取得收缩压与舒张压的讯号?
  当压力传感器经由我们线性充放气的控制时会有直流的电压变化,我们若将压力传感器得来的讯号做一定比例的放大,可发现压力在收缩压与舒张压之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由示波器上看到会另有交流的讯号。此时我们将讯号分为二处其一经高通滤波器,所以当收缩压与舒张压发生的时候,相对交流讯号也发生,那么相对应另一经由低通滤波器的讯号(也就是当时的压力),这样就可以得知此人的收缩压及舒张压了。
  如何将讯号表达?
  我们将获得的血压讯号经由A/D Converter的转换,再将其转换后的数据显示在LCD及monitor上。

楼主:
感谢tyw大侠的提示,那就是说我把把类似血压计的传感器绑在袋子上就可以测量袋中的压力 如果我只测当前袋中的压力 这个测量的精度和时间能够到多少?

tyw
接触式与非接触做对照测试,进行校正标定.

网友B:
这要看袋子是否会随着内部压力的变化而变形,会的话,还要找到形变与压力的对应关系。

网友B:
举个例子:比如常见的气球,气球体积与内外压差相关。对于特定规格的气球,在已知的外部气压下,测量其直径,甚至测量预先涂在气球壁上的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变化,都可以换算成内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