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编译18345后生产的HEX文件地址问题

楼主(2020-07-23):
     MPLAB编译18345后生产的HEX文件地址不是从00顺序开始的,求教

楼主:
有人遇到相似的问题?,完全被整懵逼了

网友A:
你直接在X IDE里面, 看那个memory, 肯定是从0000开始的, 不过后面的函数体之类的, 是编译器按它的策略存放的..不一定是 顺序下来的...

网友B:
编译器自动操作的。如果有中断处理函数的话好像会从0000开始且中断函数在前面。没有中断处理函数的话放在FLASH页的末尾处。欢迎指正

网友C:
烧录进去不运行啊?

网友:
烧录进去不能运行吗

网友D:
在编译器属性下看看是否误设置了代码位置偏移?
通常有bootloader情况下,会在这边设置偏移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录进去不运行啊?

运行没问题,但是看着非常的不爽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行没问题,但是看着非常的不爽快

如果你非要代码放的比较集中的话,
1. 代码写得大一点, 整个flash都放满就是了.
2. 选个flash空间小的型号, 这样,变相的可以代码都放满flash了
3. 你看编译器选项, 有个ROM,什么的, 手动限制rom的范围, 这样编译器就会把代码都放到你指定的区域内了..

强迫症害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