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器件能双向防护ESD嘛

楼主(2020-07-23):
这个器件的PIN5是空的,很奇怪,另外规格书介绍说是 clamping diodes for downstream
这个ESD器件能用在正负ESD都防护嘛?

楼主:
再贴一个图

网友A:
PIN2接地,如果PIN1、3、4、6加正压,超过内置TVS击穿门限时(严格说还得加上一个二极管的PN结压降),TVS导通。如果PIN1、3、4、6加负压,只要超过一个二极管的PN结压降,二极管就导通了。可见,对于正负压过限都能导通,只是正压较高,负压较低,不对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