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开关量和电平的问题

楼主(2020-07-23):
跟别人设备对接,有好几个地方,说是要给个电平信号,然后别人设备就可以干啥啥啥操作,这种用现成的设备去对接的话,应该用啥设备?

另外,我还有点疑问,这个电平信号和开关量设备和那种IO设置(DI、DO)之类的,有啥区别?

网友A:
一般工控设备所指的电平信号,是指逻辑电平信号,传统的定义即TTL电平。而开关量,则指的是内部输出一个开关信号(常见的路继电器触点)或者输入一个开关量如限位开关信号等等。

网友:
楼上已经差不多解释清楚了,
我个人对这两种信号的理解是:
电平信号就两种状态非高即低。低电平基本为0,高电平根据VCC决定,属于有源信号。
而开关量信号就像一个单刀开关一样,要么导通要么不导通,属于无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