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請建議一顆MCU用來處理RS485資料接收

楼主(2020-07-23):
用於工控, 接收sensor端RS485資料,再傳給另一顆大MCU

网友A:
8位的ms51就夠用了。
用串口就夠了

网友B:
MS51是可以。

网友C:
随便找个支持485的就行了。

网友D:
MS51好像是不行的,这个51内核的没有看到手册说明有485支持,只有232.

网友:
随便找个ARM内核的新唐单片机就行,推荐029,051,mini51

网友E:
支持UART即可,因为485就是单工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