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工作原理图

楼主(2020-07-23):
  涡街流量计的工作原理是在测量管中垂直插入一个柱状物时,流体通过柱状物两侧就交替产生投规律的漩涡(如图所示),这种漩涡就称之为卡门涡街,因此就叫做涡街流量计。卡门涡街的释放频率与流动速度及柱状物的宽状有关。
涡街流量计原理图示

涡街原理(图示)

  涡街流量计是利用卡门原理和压电技术制造的速度式流量计,传感器输出的频率值与管道中介质流速成正比:Q=3600F/K,     F= f = Sr × V/d
传感器压力损失:△P≤1.2ρV²

式中:F———流量脉冲频率,Hz;V———管道内流体平均流速,m/s;d———漩涡发生体迎流面宽度,m;D———传感器壳体内径,m;Sr———施特劳哈尔数 (无量纲 );ρ———被测介质密度,kg/m3;QV———工况下的体积流量 ,m3/h;QG———工况下的质量流量 ,kg/h;K———涡街流量传感器仪表系数,N/m3。
仪表系数K是流过传感器单位体积流量所产生的脉冲个数n。 每台传感器的K值是经过计量检定装置检定后给出的值, 并且是对传感器内所有几何尺寸和物理量进行系统检定。 K值大小随口径变化而变化,同口径K值较接近。
上海有恒测控UH-LUGB涡街流量计具有较宽的测量量程范围、精准度高、压损小,具有较高可靠性及长期稳定性。机构简单全新外观设计包装,耐高温抗腐蚀性强。安装维护安全方便,无可动不见、四轴飞行器械磨损。常用信号有脉冲或者模拟信号,抗干扰能力及信号强,是目前比较受欢迎的流量计之一。

涡街流量传感器特点
1.量程范围
  涡街流量传感器量程在很小范围时,准确度可达0.5级或更高,量程范围增大,准确度下降。 用于气体计量,好的传感器在1.5级准确度时,量程比可达1∶20~1∶25,即流速为(3~75)m/s。 一般传感器量程比只有1∶8~1∶10。
2.重复性
  JJG198-1994《速度式流量计》检定规程规定,传感器每个流量点要检测3次,找出最大差值,取全量程所有检测点(一般有5~6个点)的最大差值为重复性,一般为0.2%或0.3%。
3.压损
  涡街流量传感器压力损失很小,例如:当饱和蒸汽压力为0.6MPa、流速为30m/s时,其压力损失为3963.7Pa。
4.稳定性
  涡街流量传感器结构简单,没有磨损、运动、位移部件,稳定性很好。 经过两个检定周期(4年)后,其准确度、重复性和仪表系数仍能达到出厂指标。
5.维护
  传感器的探头是将涡流的压力信号转换成电信号(频率信号), 检测放大板是将探头的频率信号整形成脉冲信号,与探头频率等值送出到显示仪表。更换检测放大板不影响计量准确度等指标, 即使更换探头,在按照工艺要求的前提下,也能保证技术指标。在检定周期内不需调整、校准传感器的任何部件。
6.振动
  涡街流量传感器是靠振动产生频率信号, 在有强振动环境内,振动产生信号大于流体产生信号,且检测放大板又无法消除振动信号时,传感器不能准确计量,由于振动此传感器在无流量时仍有频率输出, 此为涡街流量传感器最大缺点。
7.检定
  涡街流量传感器的检定应在国家质检总局授权的计量检定标准装置上,根据JJG1029-2007《涡街流量计》检定规程进行检定,在量程范围内取5~6个流量点,检定线性误差、重复性、平均仪表系数等指标。由于不同检定装置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同一传感器在不同计量检定装置上的检定结果不可能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