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WM波控制直流电压的通断

楼主(2020-07-23):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用一个什么器件或者电路可以实现PWM波控制直流电压的通断?对电流没有要求。

网友A:
既然有了pwm波 难道就不能改高电平控制 通 低电平控制关?

网友B:
三极管、MOS管等,甚至单片机IO口直接给负载供电也行

@远方蓝天 :IR2104了解一下 电机驱动电路、半桥开关电源电路了解一下
驱动需要0-300V有效值方波,就是想通过PWM波的开通关断,来形成与PWM波同型的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了pwm波 难道就不能改高电平控制 通 低电平控制关?

驱动需要0-300V有效值方波,就是想通过PWM波的开通关断,来形成与PWM波同型的方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需要0-300V有效值方波,就是想通过PWM波的开通关断,来形成与PWM波同型的方波 ...

对于300V方波,最佳方法是采用驱动芯片,那种浮栅驱动芯片,接2个或者一个MOS管(某些应用不需要下管)输入电平只是单片机PWM电平,输出则取决于输出的高压干线。
自己搭也不是不可以,看你提问的状况,我估计你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300V方波,最佳方法是采用驱动芯片,那种浮栅驱动芯片,接2个或者一个MOS管(某些应用不需要下管)输 ...

好的,我了解下,感谢

网友D:
PWM转成直流再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