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可以双电源供电吗?

楼主(2020-07-23):
单电源供电运放,可以双电源供电吗?我看手册里面写的3V-30V单电源供电,但是官网描述中写着3V单电源或者±15V双电源供电,是否是单电源至少3V以上才能正常工作,那我双电源±1.5V能否工作?

楼主:
±15V的时候是否可以工作呢?

楼主:
那这种特意标记出来的单电源运放和普通那种运放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单电源运放一般可以双电源工作。
从电源上讲,单电源与双电源的区别仅是参考点不一样,对运放无影响。
影响运放的参数是输入电压范围与输出电压范围,手册中有测试数据表格会有详细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运放一般可以双电源工作。
从电源上讲,单电源与双电源的区别仅是参考点不一样,对运放无影响。
影响 ...

为什么有些会特意写出来是单电源供电,很多运放都不会写, 那这种写出来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运放一般可以双电源工作。
从电源上讲,单电源与双电源的区别仅是参考点不一样,对运放无影响。
影响 ...

那此处单电源3V以上可以工作,±1.5V理论上是否也能工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此处单电源3V以上可以工作,±1.5V理论上是否也能工作呢?

当然可以,注意输入信号相对于供电电源有个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些会特意写出来是单电源供电,很多运放都不会写, 那这种写出来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

你可以对比一下手册,比较一下输入、输出电压相对于供电电源正极、负极的范围。

网友B:
这个单电源运放本来叫可单电源工作的运放。。。

网友B:
通常是共模输入电压可以到接近供电电压的负端。

网友B:
它们用双电源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输入共模电压不靠近负电源也没有问题。

网友C:
好象经常有人被这个迷惑, 其实电压是个相对标量,  无外乎是否双电源. 都可以工作, 只要输入信号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对比一下手册,比较一下输入、输出电压相对于供电电源正极、负极的范围。 ...

enen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经常有人被这个迷惑, 其实电压是个相对标量,  无外乎是否双电源. 都可以工作, 只要输入信号合适 ...

其实只要电压之和在范围内 就不存在单电源和双电源是吧?输入就考虑共模输入范围就行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象经常有人被这个迷惑, 其实电压是个相对标量,  无外乎是否双电源. 都可以工作, 只要输入信号合适 ...

你好,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所有的运放都既可以单电源工作,又可以双电源工作呢?谢谢!

网友E:
你认为的±1.5V,实际对于运放来讲 就是3V啦  参考点不一样,所以一般都是30V 运放 ±15V供电
区别就是根据 输入信号 来确定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F:
单双电源只是“地”不同而已,本质一样,两个电路都用相同电源Vdd供电。

网友G:
严格说运放单电源,双电源其实都能工作的
特别是RIRO的运放

网友H:
肯定可以,就是参考点不一样而已,把负电压当成0V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共模输入电压可以到接近供电电压的负端。

请问这个运放在单电源供电时,输入是不是要大于1V(|-15V|-|-14V| )以上才能识别?

网友J:
手册不能认真过一遍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运放在单电源供电时,输入是不是要大于1V(|-15V|-|-14V| )以上才能识别?

对。

给所有指标,带上原符号,统统加上 15。

网友L:
用是可以 用的好不好倒是个问题  单电源运放、双电源供电 信号的共模范围 输入输出的边界可能不一致  双电源运放信号的动态范围一般对称的 即基本上最大的正负边界和正负电源的距离一致  有的单电源运放的共模范围优先处于地参考范围  即信号范围最低可以到地 但是最大不能到电源,有一定压差。

网友M:
双电源运放单电源供电肯定没问题,但是单电源运放双电源不一定可以。
数据手册刚开始的那个Single supply operation: 3 V to 30 V,并不能说明供电电压,要以数据手册的参数Supply Voltage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

给所有指标,带上原符号,统统加上 15。

? 这个不应该是0-14V吗, 我理解的是相当于变成了-15V变成了0V, 所以从±14V 变成了0至14V。为什么要大于1V? 这么大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双电源运放单电源供电肯定没问题,但是单电源运放双电源不一定可以。
数据手册刚开始的那个Single supply o ...

这个变成单电源18V供电时。输入范围应该就是-0.2V至18V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 这个不应该是0-14V吗, 我理解的是相当于变成了-15V变成了0V, 所以从±14V 变成了0至14V。为什么要大 ...

你画个图,地板在电压中值就是手册的情况,标出来指标,
然后把地板换为最低电压,再看指标。

自己就清楚了。

网友N:
https://bbs.21ic.com/icview-2998904-1-1.html

网友O: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共模输入电压可以到接近供电电压的负端。

你是私募大佬葛卫东吗

不是。我这姓比他那个早一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