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运放电路

楼主(2020-07-23):
请问下图中C82作用?调整C82可以改善音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与R52形成RC低通滤波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与R52形成RC低通滤波呀

还有R57。

网友C:
输出上并联电容,  难道是输出信号在另外一路也有影响?

网友D:
这个LM4890明明是个音频功放。。。。

网友E:
两个mic电路?

网友E:
这个是 通过功率放大器 直接 把mic的声音放大 输出到喇叭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 通过功率放大器 直接 把mic的声音放大 输出到喇叭上的吧?

给DS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LM4890明明是个音频功放。。。。

对,是功放,说错了。

网友E:
可以对比一下 调整电容 前后的 mic n p的 波形

网友F:
芯片本身频响不到100kHz,若RC看做低通滤波器的话,截止频率在200kHz以上,意义不大,相位补偿的可能性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本身频响不到100kHz,若RC看做低通滤波器的话,截止频率在200kHz以上,意义不大,相位补偿的可能性大些 ...

看起来像带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