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88030 230VAC LED驱动器评估板”和“230VAC LED负载板”的组...

楼主(2020-07-23):
CL88030 230VAC LED驱动器评估板”和“230VAC LED负载板”的组合套装测试
CL88030 230 Vac  LED驱动器评估板是设计驱动一长串廉价的,低电流LED直接从AC电源。一个基本的驱动电路由CL88030、六个电阻、四个fet和一个桥式整流器组成。24个附加组件可选为各种水平的瞬态保护。也有一个低价格的NTC,以确保远程OTP。不需要电容器、EMI滤波器或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操作原理与CL88020相同。不同的是输出的fetIC外部,因此,应用的功率能力更高,输入/输出能力也更高。一串串的串联/并行led在四个位置被触发。
四个线性电流调节器通过一个控制点在每个抽头接收电流,然后按顺序开关,通过关闭来实现高效率。当下游调节器实现调节时,关闭上游调节器。这使得控制整体输入电流比试图控制多个电流路径更容易,从而跟踪输入正弦波电压。
导电时,每个调节器的电压最小,提供高效率。它实现了一种自换向技术,只使用抽头电流。这种技术本质上提供了从一个调节器过渡到下一个没有relving抽头电压或纠正交流协调转换当前波形可以根据优化输入电压范围,积极行/负载调节,输出功率/电流、效率、功率因数、THD,调光兼容性和利用率。加上一个电阻电容(RC)网络,驱动器兼容更广泛的相切调光器。该数据表包括对驱动程序操作模式的描述,以及设计任务线和示例。其他主题包括per中的优化/权衡。性能(输出功率、效率、LED利用率、驱动器耗散、输出纹波、元件选择、输入电流THDPF和线路调节)。瞬态保护。还包括了OTP和纹波减小电路。对tap测序、活性线调节和OTP进行了说明。
板特征CL88030 230 Vac脱机LED驱动程序评估板(ADM00860)具有以下特点:
输入电压:230 Vms +/-15% 50/ 60hz
典型输出能力:高达130毫安
效率:83%以上
最大输出功率:14W(视供冷情况而定)
CL88030 LED负载板(ADM00861)具有以下特点:12个欧司朗Duris s8系列led (GWP9LR31.EM)分为4个龙头一个10线平面电缆输入连接器OTP有一个NTC
如何CL88030 230 Vac离线LED驱动程序评估板设置工作?
CL88030 230 Vac Offine LED驱动器评估板集设计,以控制电流通过四个LED水龙头,同时保持高输入功率因数(PF)和低THDADM00860包括一个CL88030 IC.这是一个顺序线性LED驱动器控制四个插孔。抽头排序保证了反应器在适当的时间被打开和关闭。抽头排序还可以控制从一个调节器到下一个调节器的平稳过渡,而不会在输入电流中产生导致emi的故障。这涉及到两个概念第一种是单点控制。所有的分接头电流都通过一个控制点。这使得控制整体输入电流比试图控制mul更容易。tiple当前路径。第二个概念叫做自我交换。仅使用分接电流本身,这种技术内在地提供从一个调节器到下一个调节器的平滑过渡,而不依赖分接电压或整流AC来协调过渡。这避免了必须监测高电压,更确切地说,这两个概念一起工作,以适当的顺序,目前的稳压器,提供无故障操作,从而避免传导的电磁干扰CL88030 230 Vac Offine LED驱动程序评估板包含所有必要的电路,以及OTP、有源线路调节(ALR)和纹波减小电路(RRC)OTP线性运行,随着温度的升高,输出功率逐渐降低。为了实现这一点,它使用一个廉价的外部NTC热敏电阻来远程检测LED温度。热敏电阻位于LED负载板上,靠近LED,提供近直接的LED温度监测。OTP温度可通过选择NTC电阻进行调节ALR电路在交流线电压变化时保持相当恒定的输出功率。它不是一个闭环系统,直接监测和校正输出功率。
相反,它监测应用到LED串的平均电压,并用它来调整提供给抽头电流调节器的参考电压该RRC提供低输出纹波是实现使用一个电容器和四个二极管。电容器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并联陶瓷电容器或电解液组成。CL88030RRC操作在四个阶段:充电,滞留,直接,和在某些条件下,闲置。所有的有源电流路径包括段1 (TAP1),确保不间断的光输出在它在所有阶段的操作,不包括空闲。这减少了整体波纹,这意味着约0.15闪烁指数。
CL88030 230VAC评估板ADM00860是直接由230VAC线路供电的LED驱动器,它基于MicrochipCL88030顺序线性LED驱动器。
产品特性
*可扩展
*无电感
*高效工作
*没有高频
*与固有调光器兼容
*有源线路稳压
*过热保护
230VAC LED负载板(ADM00861
LED负载针翅散热片
导热双面胶带
原理这么巧妙,赶紧加上交流AC220V,没有看到耀眼的光芒,突然“pou”一声,成了这个样子,
这几天认真的观察这个特殊的插座,由于第一次见,发现插座,没有防呆设计。正反都能插上,回想起来,发现排线从板上穿过去,还想怎么这样设计。唉,尴尬了。教训呀!
实测发现三个元件烧坏了。
下一步准备买点元件修一下看看能不能恢复性能。
     与短接线无关。

网友A:
分享到 Microchip 论坛

网友B:
原来还有这么个大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