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有人做过反无线电杆咬器吗?

楼主(2020-07-23):
现在很多车辆都安装了北斗/GPS定位,GSM/4G/5G通讯,用来管理车辆和司机。
有部分司机从网上买了杆咬器,需要的时候打开杆咬器,就不能定位或通讯了。

有没有一个小模块,检测无线电信号检测? 杆咬器发射的信号强度,应该比正常信号强很多。通过检测信号强度,可行吗?

感谢!

楼主:
司机要放甘咬器,是控制不了,没证据他也不承认的。现在的目的是要知道他是否放了甘咬器,有证据。

网友A:
可以通过检测场强的办法来判断,突发的场强增加然后减小即可判断。但用来管理,这个在执法上有困难,一般无法通过拍照取证,人工取证的难度和成本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