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个ML51ADC库函数问题

楼主(2020-07-23):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API configures ADC module to be ready for convert the input from selected channel
  * @param[in] u8OpMode Decides the ADC operation mode. Valid values are:
  *                       - \ref ADC_SINGLE               :Single mode.
  *                       - \ref ADC_CONTINUOUS           :Continuous scan mode.
  * @param[in] u8ChMask Channel enable bit. Each bit corresponds to a input channel. 0 is channel 0, 1 is channel 1..., 7 is channel 7.
  *              VBG means band-gap voltage, VTEMP means temperature sensor, VLDO means LDO voltag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ML51 series MCU ADC can only convert 1 channel at a time. If more than 1 channels are enabled, only channel
  *       with smallest number will be convert.
  * @exmaple :  ADC_Open(ADC_SINGLE,0);
  */
void ADC_Open(unsigned char u8ADCOpMode, unsigned char u8ADCChMask)
{
  set_ADCCON1_ADCEN;                              /* enable ADC circuit*/
  switch (u8ADCOpMode)                            //ADC signle mode or continus mode select
  {
    case ADC_SINGLE:     SFRS=0x00;ADCCON1&=0xEF; break;
    case ADC_CONTINUOUS: SFRS=0x00;ADCCON1|=0x10;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u8ADCChMask)                            //ADC input channel digtial function disable
  {
    case 0: SFRS=0x00;ADCCON0&=0xF0;                                           AINDIDS=0xFE;MFP_P25_ADC_CH0;P25_INPUT_MODE; break;
    case 1: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1;SFRS=0x01;AINDIDS=0xFD;MFP_P24_ADC_CH1;P24_INPUT_MODE; break;
    case 2: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2;SFRS=0x01;AINDIDS=0xFB;MFP_P23_ADC_CH2;P23_INPUT_MODE; break;
    case 3: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3;SFRS=0x01;AINDIDS=0xF7;MFP_P22_ADC_CH3;P22_INPUT_MODE; break;
    case 4: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4;SFRS=0x01;AINDIDS=0xEF;MFP_P21_ADC_CH4;P21_INPUT_MODE; break;
    case 5: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5;SFRS=0x01;AINDIDS=0xDF;MFP_P20_ADC_CH5;P20_INPUT_MODE; break;
    case 6: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6;SFRS=0x01;AINDIDS=0xBF;MFP_P31_ADC_CH6;P31_INPUT_MODE; break;
    case 7: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7;SFRS=0x01;AINDIDS=0x7F;MFP_P32_ADC_CH7;P32_INPUT_MODE; break;
    case VBG: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8; break;
    case VTEMP: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9; break;
    case VLDO:  SFRS=0x00;ADCCON0&=0xF0;ADCCON0|=0x0A; break;
  }
}
这个是官方的库函数,我们看CASE0,跟其他的不同,那个我们可以理解成省略了ADCCON0|=0x00;
但是后面这个AINDIDS=0xFE;省略前面的SFRS=0x01;是不对的吧?因为前面有个SFRS=0x00

楼主:
大佬们看看手册啊,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库函数这里错了。
手册这么说的,我觉得应该先切换到页1才行啊。

楼主:
#define    ADC_INPUT_CHANNEL0               SFRS=0;ADCCON0&=0xF0;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1
#define    ENABLE_ADC_AIN0                  SFRS=0;ADCCON0&=0xF0;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1
另外一个头文件也有这种类似的定义,如果没有弄错,那就矛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们看看手册啊,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库函数这里错了。

手册这么说的,我觉得应该先切换到页1才 ...

这个是数字通道,意思是关闭模拟。。

网友A:
如果不设置默认全是IO口,不是AIN。为1则为AIN。

网友:
看明白了说明用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设置默认全是IO口,不是AIN。为1则为AIN。

大佬,他说的那个SFRS的在case0时候是不是也要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