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的ADC头文件是不是有错误

楼主(2020-07-23):
ADC, ADCc, se, RS, AI
文件
Function_Define_ML51.h 内定义了每个通道的使能方式,或者输入选择,好像前面几个就错了吧?
/*****************************************************************************************
* For ADC setting
*****************************************************************************************/
/*---- ADC input setting , disable digital function & enable ADC -------*/
#define    ADC_INPUT_CHANNEL0               SFRS=0;ADCCON0&=0xF0;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1
#define    ENABLE_ADC_AIN0                  SFRS=0;ADCCON0&=0xF0;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1
#define    ADC_INPUT_CHANNEL1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1;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2
#define    ENABLE_ADC_AIN1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1;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2
#define    ADC_INPUT_CHANNEL2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2;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2
#define    ENABLE_ADC_AIN2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2;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2
#define    ADC_INPUT_CHANNEL3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3;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3
#define    ENABLE_ADC_AIN3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3;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3
#define    ADC_INPUT_CHANNEL4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4;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4
#define    ENABLE_ADC_AIN4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4;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4
#define    ADC_INPUT_CHANNEL5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5;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5
#define    ENABLE_ADC_AIN5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5;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5
#define    ADC_INPUT_CHANNEL6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6;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6
#define    ENABLE_ADC_AIN6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6;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6
#define    ADC_INPUT_CHANNEL7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7;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7
#define    ENABLE_ADC_AIN7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7;ADCCON1|=SET_BIT0;SFRS=1;AINDIDS|=SET_BIT7
#define    ADC_INPUT_VBG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8;ADCCON1|=SET_BIT0
#define    ENABLE_ADC_BANDGAP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8;ADCCON1|=SET_BIT0
#define    ADC_INPUT_VTEMP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9;ADCCON1|=SET_BIT0
#define    ADC_INPUT_VLDO                   SFRS=0;ADCCON0&=0xF0;ADCCON0|=0x0A;ADCCON1|=SET_BIT0

楼主:
首先看规则,也不对,那个通道1和通道2怎么后面都一样。
再则看最后那个使能通道的,怎么用了置位,置位的意思是关闭。。。刚好跟要表达的相反。。

楼主:
关闭数字通道的操作顺序错了吧,而且编号也都错了,应该0的对应是0,1的对应是1,前面好几个都错了。。后面也是

网友A:
这个问题之前有人说过了。

网友B:
其他几个也有类似问题。
逻辑符号搞错的,与搞成或,或搞成与,清除搞成置位。

网友C:
第一个版本一般都这样

网友C:
等升级两次就好了。

网友D:
好像是的。

网友:
好像还真是,够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