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推荐 示波器 台表 电源等设备

楼主(2020-07-23):
正在建设一个小型的电子实验室。以嵌入式的系统设计为主,包括数字电路、电源等。准备购买仪器设备主要包括有 电源、示波器、台表、电烙铁等。
在设备这块的总体预算是2W。
希望各位能提出建议!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们是麦科信的厂家,专做示波器,有兴趣可以添加我VX详细了解:micsigxiaoke

网友B:
示波器可以考虑普源DS2072A
**成功后可以变成300M带宽+开通全选件

网友C:
麦科信的还行,用电池供电可以不用隔离变压器而去测试高压侧驱动,但是现在为止,我还木有找到单次捕捉。灵敏度上要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