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降压型电路MOS管全部烧坏,求救!!

楼主(2020-07-23):
电路如图,24V输入18V输出。使用电子负载测试一切正常,然后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电流的时候,表头刚接触上没来得急看电流,板子指示灯全灭,手摸芯片、电感、MOS都没有发热迹象,测试MOS管全部DS、GS都导通了,请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了,相当于接负载后电流突然增大,电感反向电流增加所以烧管子吗,还是MOS管开关瞬间电压脉冲太高了

楼主:
如果加MOS保护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好了,G级串10R电阻再上下管之间加RC吸收回路可行吗

网友A:
基本确定你测试没搞好

你到底怎么测的电流?表头刚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确定你测试没搞好

你到底怎么测的电流?表头刚接触?

两个表笔不是接在输出和地需要什么方法吗?

测电流,一个表笔接电源输出,一个接负载,串在电路中,没有“地”什么事

网友B:
拉狐了吧。。

网友B:
先接好电流表再上电,或者用钳表。

网友C:
NB,电流表可以并联

楼主:
是有拉狐,是这个原因产生瞬间高压回流击穿MOS吗

@戈卫东 :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吗?求指教
@gexxing :TVS对这种情况没什么帮助
@戈卫东 :上午测试了,接好表在通电目前没有击穿的情况。这个要做电路保护的话在输出端加一个TVS能解决吗?TVS钳位电压40V以内应该就不会烧MOS了吧
@戈卫东 :好的感谢,今天接好表通电验证一下
它产生能量很高 的高频脉冲,对开关管和驱动电路都有威胁。

楼主:
引用 网友C:
NB,电流表可以并联

有串一个小电阻、忘了说。。

网友D:
接好电流表再上电, 电流不要超过20A

网友E:
测电流是把电流表串联在输出端再接负载,你加个小电阻在并联在输出端,就相当于你把那个小电阻当成负载了,不烧才怪

网友F:
没看出这个原理图有过流保护电路。
如果没有过流保护电路,如果负载太重,MOS管会瞬间过流过热烧毁,时间太短你摸器件自然没有发热现象。

网友G:
一般MOS并联,栅极是要独立驱动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电流是把电流表串联在输出端再接负载,你加个小电阻在并联在输出端,就相当于你把那个小电阻当成负载了, ...

小电阻和电流表是串联接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MOS并联,栅极是要独立驱动电阻的。

这个问题之前没考虑到,会用在改善方案里面,GS泄放电阻是不是也要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出这个原理图有过流保护电路。
如果没有过流保护电路,如果负载太重,MOS管会瞬间过流过热烧毁,时间太 ...

也有这个原因,改善方案增加负载电流检测电路和反馈控制,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电感产生的反向电流过大会不会导致体二极管击穿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之前没考虑到,会用在改善方案里面,GS泄放电阻是不是也要加上

加GS电阻的好处是可以随意的把IC拆了通电也不会有问题,否则MOS容易因为栅极悬空被感应导通,也就是方便检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阻和电流表是串联接的额

就是因为你的小电阻阻值太低,造成电流表在接触瞬间,形成短路,把器件烧了,测电流是的把表串在回路里,而不是并在回路

网友H:
GS出的泻放电阻应该加上

网友I:
同意12楼18楼的意见.

楼主啊,说了半天,你那个作负载用的小电阻多大啊?小电阻没烧么?
怎么能不谈数值空猜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意12楼18楼的意见.

楼主啊,说了半天,你那个作负载用的小电阻多大啊?小电阻没烧么?

1.5R/100W的电阻没烧

网友J:
什么主控?
电感什么型号?
看负载电阻1.5欧,输出电压有18V,电流得有12A,10uH电感饱和电流那么大的,尺寸应该不小。看不到实物,原理图上也没有具体信息。初步怀疑是电感饱和电流参数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