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VBT6 V版本ADC采样速度异常

楼主(2018-08-03):
之前用的750是Y版本的,配置为2MSPS的AD采样速度。换了V版本的750后,同样的程序,ADC采样速度大约只有一半了,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2021-01-30):
V版本升级了。用CUBEMX 配置时钟再去复制替换原来Y版本用的代码。然后MDK 库升级到2.3.1以上版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