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两路互补PWM 控制冷暖光

楼主(2020-07-23):
有做过一个调光的案子:两路互补PWM 控制 冷光和暖光 两路灯光,除了改变亮度(冷暖光亮度之和),还要色温可调 (即改变冷光和暖光之比)。
项目遇到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是无极调光,在改变亮度时不够平滑,人眼会察觉明暗变化即有闪烁感。
有谁做过这方面的项目,能否给点建议?

网友A:
这个主意真好,多谢分享。

网友A:
这样可以保证总亮度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冷暖光的比例,牛牛牛。

网友A:
冷暖光比例用2路互补PWM实现,而亮度是要控制电流。。。该如何做呢。

网友A:
可不可通过插入死区的调整来调整亮度。死区为0时候,满亮度,死区越大总亮度越小。

网友B:
冷色燈珠跟暖色個別量測PWM各表現
透過公式去推PWM恆亮度狀況

网友B: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1026/21/28704984_869249293.shtml

FYI.

网友C:
去年做过这个项目,采用相应的硬件电路和一路PWM控制就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