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各路大神

楼主(2020-07-23):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案子,原有来方案是用一个集成IC,I2S输入,然后可以带一路耳机输出,两路SPK(8Ω/1W),供电是5V。现在想要SPK那边驱动两路8Ω/3W,我有如下3个思路,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1.直接找对等功能替代方案SPK可以带8Ω/3W,但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能直接替换的方案,请问有大神有推荐方案么?
2.另外独立加一个功率放大器驱动SPK,但是找了一下,在5V电压等级下,貌似都做不到8Ω/3W,最多貌似8Ω/1.5W这样子,请问各位大佬是否能推荐一下?
3.因为原来的方案上的片子内部带功率放大输出,想着直接从片上驱动的SPK再级联一个功率放大,大概8Ω/1.5W这样子,是否可以实现8Ω/3W的输出呢?因为对音频功放不是很懂,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首先告诉你,5V电压等级,哪怕输出级100%电压输出,BTL,如果8欧姆负载,是不可能实现3W正弦波功率,你自己去算算。
5V等级,4欧姆喇叭,BTL模式才能做到3W等级的正弦波功率。
根据你的情况,STA333BW最合适,4.5-20V工作,IIS输入,芯片比较复杂,需要程序初始化和音量控制,是一个纯数字工作的芯片,玩过的才说好。
一般的模拟输出芯片,由于输出幅度效率比较低,4欧姆负载最大电压幅度才±4V,在4欧姆负载,BTL最大也就是2W,没法实现你3W的要求。
所以这个功率等级,必须的条件是4欧姆喇叭+5V工作的D类功放或者数字功放。D类比如PAM8403才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告诉你,5V电压等级,哪怕输出级100%电压输出,BTL,如果8欧姆负载,是不可能实现3W正弦波功率,你自己 ...

谢谢大神指点,所以,如果我主电源不能更改(为5V输入),只能选一个大于5V的驱动芯片,然后用DC-DC电路把5V升到其工作电压(比如7V),才能实现我上述需求是吧?但是,DC/DC作为放大器的电源是否会带来干扰的问题?毕竟有不少高频干扰。

网友:
8002功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