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中怎么使用UC/OS 多任务

楼主(2020-07-24):
看到说多任务的实时性更好。
在GD32中怎么使用UC/OS?

楼主:
GD32中怎么使用UC/OS III

网友A:
其实 OS 跟裸跑的一起 比较实用的好处, 任务可以delay后再执行  而我们裸跑 要是遇到要延迟几十ms(等当前硬件占用释放)后, 往往要开个存储任务的数组和标志位以及倒计时,   OS 可以队列  也可以简单的延迟一定时钟周期后再执行。   所谓的任务切换 增加实时性跟裸跑比,大部分应用都不明显,裸跑下的每个任务执行只要不堵塞占用CPU几ms以上的话。

网友A:
我的是GD32F103RBT6  usocii2.98实战工程 如果要学习 可以来索取。 lvben5d@163.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GD32中怎么使用UC/OS III

移植成功了就行了。

网友C:
开发板上植入uc/os-ii系统

网友D:
可以使用ucosii吗

网友E:
楼主要做什么功能呢

网友:
UC/OS-Ⅱ操作系统下载资料吧

网友F:
uc/os有执行效率高、占用空间小、实时性

网友G:
freeRTOS在国内用的很少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GD32中怎么使用UC/OS III

跟stm32兼容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GD32中怎么使用UC/OS III

官网应该有例程的

网友J:
参考stm32的

网友:
UC/OS-Ⅱ操作系统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E:
uC/OS-II 应用程序基本结构

网友F:
freeRTOS也可以的。

网友D:
可以移植ucos到某些单片机上

网友G:
uC/OS-II用得怎么样

网友C:
有uc/os-ii的详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GD32中怎么使用UC/OS III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GD32中怎么使用UC/OS III

网上不是有很多的教程吗

网友J:
GD32和STM32差不多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GD32中怎么使用UC/OS III

自己移植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