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ADC由timer上升沿触发

楼主(2020-07-24):
器件:GD32F303
用timer的某个通道触发ADC,如何设置为timer的上升沿触发。

网友A:
这个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例程,,,,,

能否贴出来是哪条命令设置上升沿触发

网友B:
从ADC外部(包括外设)触发的图形来看,都是触发信号的下降沿开始采样,信号的下降沿触发ADC有效,楼主非的要上升沿触发ADC的话,可以用TIME的比较中断,中断是可以设定三角波在上升阶段比较中断,也可以设定下降阶段比较中断的,楼主可以在中断里面软件触发ADC。

网友B:
当然,楼主也可以不要用中断,因为OxCPRE信号是可以人为设定的,见CHCTL0部分的描述,楼主要根据自己的电路板来设定,相当于把ADC触发的信号转换为上升沿触发。

网友B:
像这种问题,一般我们都是先要确定PWM端口是上升沿后对应ADC触发,还是下降沿后对应ADC的触发,然后再倒推OxCPRE信号。单片机对这个信号可以反向设定的。OxCPRE到PWM输出端口也可以反向设定的,非常灵活,一切要根据自己电路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问题,一般我们都是先要确定PWM端口是上升沿后对应ADC触发,还是下降沿后对应ADC的触发,然后再倒推O ...

多谢

网友C(2020-12-08):
配置好timer和ADC,在ADC初始化加上如下代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