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振脚位没有氧化但是不吃锡膏什么问题

楼主:
难题,晶振不上锡,如图所示晶振脚位并没有氧化发黑。

晶振脚位是镀金的,如果氧化,脚位会发黑,看图1脚位全新并没有发黑,图1是工厂反复加锡膏都无法上锡,最后导致脚位脱落。
晶振尺寸是2016的,二图是用手工焊接的,其中四个吃锡膏,两个有脚位不吃锡膏。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请问论坛大神高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2020-07-24):
就是表面处理的问题,我们的镀镍金印制板也发现过,很少的几片板子焊盘就是不吃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表面处理的问题,我们的镀镍金印制板也发现过,很少的几片板子焊盘就是不吃锡 ...

是要在表面洒一层什么吗

网友B:
这个小东西,手工焊接就可以了啊,手焊比机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东西,手工焊接就可以了啊,手焊比机贴可靠

东西太小了,手焊也不方便。再一个也有用手焊,依然有两个不吃锡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东西太小了,手焊也不方便。再一个也有用手焊,依然有两个不吃锡膏

不小了,手焊挺方便的啊,先板子上足锡,然后晶振放上去用热风枪吹。也可以晶振4个脚上足锡,然后放到板子上用热风枪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在表面洒一层什么吗

我们板子整板焊盘都不行,报废处理,你这个如果要应急修理,就把振荡器的焊盘用刀片刮一下或细砂纸打磨一下,漏出原铜再上锡

网友B:
晶振不是买的假货,或者次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不是买的假货,或者次品吧?

怎么可能,日本生产的进口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东西,手工焊接就可以了啊,手焊比机贴可靠

批量个10000块,每块晶振都手焊?搞生产的会不会揪光自己头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日本生产的进口货

神户特钢了解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批量个10000块,每块晶振都手焊?搞生产的会不会揪光自己头发。

批量10000?哪里看到批量10000了?10000算批量?

网友D:
不吃锡膏,是不是因为肚子吃饱了,肚子饿的话怎么会不吃锡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批量10000?哪里看到批量10000了?10000算批量?

打个比方而已,毕竟人家是机贴出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上千片或者上万片里就出现一两个,我想楼主也不会发帖探讨这个问题了。

网友E:
估计是地铺的太多了,接地脚有打十字架吗

网友F:
“吃锡膏”到底何意?人工往管脚上涂锡膏挂不住?还是涂了锡膏后加热不吃锡?亦或是贴片后焊接不良,管脚不上锡?

网友G:
焊点表面钝化,其实就是氧化,只是氧化层比较薄,没有影响颜色。焊接温度可能偏低,导致助焊剂没有充分清除氧化物。

网友H:
就是品质问题,查一下出厂日期,还有锡膏在晶振背部多了,影响频率

网友I:
翻翻规格书,看看炉温曲线多少
很多SMT厂 你不告诉炉温,他们都按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