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的UART5能收不能发

楼主(2020-07-24):
最近有项目需要用到STM32F103RCT6的USART1,UART4,UART5。其中USART1和UART4采用DMA方式收发且都能正常工作,唯独这个UART5死活就是能收不能发。而更诡异的是总共焊了5块样板,相同的烧录文件其中有2块UART5可以正常收发另外3块UART5能收不能发。进一步查找原因发现将2块正常的样板和3块不正常的样板交换单片机IC后,发现问题出在单片机IC上,2台正常的样板现在不正常了,而换了IC的2块原来异常的板也正常了。
以下是我的初始化源代码:

void UART45_Init(voi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RCC_APB1Periph_UART5, ENABLE);
         USART_DeInit(UART4);
         //UART45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UART4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UART5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ART5,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IDLE, ENABLE);
    USART_ITConfig(UART5, USART_IT_IDLE, ENABLE);
    USART_ITConfig(UART5,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ART4, ENABLE);
    USART_Cmd(UART5, ENABLE);

        DMA_De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ART4->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4rxd_array);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izeof(u4rxd_array);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2_Channel3, DMA_IT_TC, ENABLE);

        USART_DMACmd(UART4, USART_DMAReq_Rx, ENABLE);
        DMA_Cmd (DMA2_Channel3,ENABLE);

    DMA_DeInit(DMA2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ART4->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4txd_array);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2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2_Channel5, DMA_IT_TC, DISABLE);

        USART_DMACmd(UART4, USART_DMAReq_Tx, ENABLE);
        DMA_Cmd (DMA2_Channel5,DISABLE);
}
debug发现不正常的样板向UART5->DR写数据其值不会发生变化,请高人指点一下@香水城

网友A:
GPIO的时钟开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的时钟开了没有?

自然是开了,我在GPIO初始化函数中打开的,debug时我也特意去看过GPIO的时钟都有打开的,而且同一个烧录程序有的IC可以正常收发有的IC不行

网友B:
如果说有2块板是完全正常属实话,对不正常板重点查找下硬件原因。

为了避免误会,你可以先不用其它uart,只使用UART5测试下收发,避免因为优先级方面的原因导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有2块板是完全正常属实话,对不正常板重点查找下硬件原因。

为了避免误会,你可以先不用其它uart, ...

确实是有2块板正常收发的,并且将这两块正常样板的IC拆下来放到不正常的板上发现也可以正常收发了

网友:
看楼上回答,感觉很明显是单片机本身问题啊,买到水货了

楼主:
从网上下了别人的一个UART5的收发例程发现也是数据发不出来,我怀疑“UART5能收不能发”可能是STM32F103RC这个型号的通病,现在改用USART2代替UART5成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