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休眠后外部中断不能进入

楼主(2020-07-24):
PC3做为外部中断,管脚定义如下:
GPIO_InitStruct.Pin    = TOUCH_INT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NO;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LOW;
  LL_GPIO_Init(TOUCH_INT_PORT, &GPIO_InitStruct);

  LL_SYSCFG_SetEXTISource(TOUCH_EXTI_PORT, TOUCH_EXTI_SOUR);

  EXTI_InitStruct.Line_0_31 = TOUCH_WAKE_LINE;
  EXTI_InitStruct.Line_32_63 = LL_EXTI_LINE_NONE;
  EXTI_InitStruct.LineCommand = ENABLE;
  EXTI_InitStruct.Mode = LL_EXTI_MODE_IT;
  EXTI_InitStruct.Trigger = LL_EXTI_TRIGGER_FALLING;
  LL_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NVIC_SetPriority(TOUCH_WAKE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NVIC_GetPriorityGrouping(), 1, 0));
  NVIC_EnableIRQ(TOUCH_WAKE_IRQn);

中断响应函数: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if (LL_EXTI_IsActiveFlag_0_31(TOUCH_WAKE_LINE) != RESET)
        {
                printf("touch wake\r\n");
                LL_EXTI_ClearFlag_0_31(TOUCH_WAKE_LINE);
        }
}
当MCU没有进入休眠时,外设动作能收到中断,打印touch wake
当MCU进入stop2模式后,外设动作(通过示波器看到有中断信号)不能进入EXTI3_IRQHandler。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进入了中断服务函数,但是没有正确打印出来,进stop模式唤醒后,系统时钟会发生变化,需要重新配置串口波特率才行。你可以试试在中断服务函数里加个GPIO拉高拉低看看

楼主:
解决了,是别人进休眠时把所有的IO都重置了

网友B:
这个贴怎么在哪里见过。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