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SDRAM复位问题

楼主(2020-07-24):
如题,在DSP+SDRAM系统中,强制使系统硬件复位(比如不喂狗,使看门狗产生复位信号),这时候不掉电,理论上SDRAM里面有些地址空间值是不会改变的吧(除非程序运行过程中使用到了该部分地址空间)。但是现在我的系统中每次复位后,整个SDRAM都被重新初始化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SDRAM 也是 DRAM,  这个芯片数据保存, 是需要周期性的刷新的

网友B:
我觉得这个肯定会被初始化的

网友B:
SRAM中的数据不确定是不是会被清掉  但是MCU肯定是从起始地址开始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