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的新版CMSIS-Driver以太网驱动全速94Mbps左右,比我之前修改的慢那么一丢丢

楼主(2018-08-04):
V7配套的CMSIS-Driver驱动,将对下面的两个函数做个条件编译,可以选择官方的,也可以选择我修正的。

下面是官方的,速度94Mbps
/**
  fn          int32_t ReadFrame (uint8_t *frame, uint32_t len)
  rief       Read data of received Ethernet frame.
  param[in]   frame  Pointer to frame buffer for data to read into
  param[in]   len    Frame buffer length in bytes

eturn      number of data bytes read or execution status
                 - value >= 0: number of data bytes read
                 - value < 0: error occurred, value is execution status as defined with
ef execution_status
*/
static int32_t ReadFrame (uint8_t *frame, uint32_t len) {

  if ((frame == NULL) && (len != 0U)) {
    /* Invalid parameters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_PARAMETER;
  }

  if ((Emac.flags & EMAC_FLAG_POWER) == 0U) {
    /* Driver not yet powered */
    return ARM_DRIVER_ERROR;
  }

  if ((frame != NULL) && (Emac.rx_buf.buffer != NULL)) {
    memcpy (frame, Emac.rx_buf.buffer, len);
    Emac.rx_buf.buffer = NULL;
  }
  /* Return block back to EMAC-DMA */
  HAL_ETH_BuildRxDescriptors (Emac.h);

  return (len);
}

/**
  fn          uint32_t GetRxFrameSize (void)
  rief       Get size of received Ethernet frame.

eturn      number of bytes in received frame
*/
static uint32_t GetRxFrameSize (void) {
  uint32_t len = 0;

  /* Clean and invalidate data cache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if(HAL_ETH_GetRxDataBuffer(Emac.h, &Emac.rx_buf) == HAL_OK) {
    if (HAL_ETH_GetRxDataLength (Emac.h, &len) == HAL_OK) {
      return (len);
    }
  }
  /* No data available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