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TOP Switch-JX 开关电源的关断模式

楼主(2020-07-24):
TOP265EG芯片,用PI的软件设计的。
在实际使用过程种有很小部分产品好像会进入关断状态,表现为无输出。
现场测量发现芯片MOS无法正常开关,只有断电把整流滤波电容的电放完再上电才能恢复。
故障时C脚电压5.4V(现场没法架示波器测量,推测应该是进入了关断状态,4.8-5.8跳动)
查阅了芯片资料,几种保护关断都是可以自动恢复的。
不知道是否还有什么关断模式?

网友A:
变压器的问题,我也曾遇到这个问题,有时候不工作,感觉是像进入保护状态,还有一个问题是,V引脚对地不可接入滤波电容,也会引起误动作保护,

网友A:
X引脚,限流  我没有这样用,我是直接一个电阻  265大概15K 左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问题,我也曾遇到这个问题,有时候不工作,感觉是像进入保护状态,还有一个问题是,V引脚对地不可 ...

嗯,感觉是进入某种保护状态了,和热保护的状态倒是一样的,但又不是热保护,不知道是否可能是干扰导致芯片进入某种保护状态,又无法退出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