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动手DIY低成本PIC10F开发板

楼主(2020-07-24):
一、概述
PIC10 StarterKit开发板设计的目的是针对PIC10 系列SOT23-6疯转单片机实现快速开发或原型功能验证,它提供一个5pin接口,让你很方便的使用各种调试工具芯片。

二、功能
  • 独立调试插针——接口兼容PicKit、Snap或ICD系列
  • GPIO插针——接口全部引出方便测试
  • SOT23-6封装——封装极小,占用空间少
  • LED指示灯——方便查看IO电平状态
  • 轻触按键——方便测试用户输入
  • 手动电位计——方便测试模拟端口
  • USB接口——便于供电和后续扩展
  • 2.54间距孔——方便用户进行外围电路焊接验证

三、支持型号
10F200-10F202-10F204-10F206-10F220-10F222-10F320-10F322
四、附件资料
  • 芯片datasheet
  • 板子原理
  • 板子gerber文件
  • 例程源码

4.1   pic10F200
提取码:tutx
4.2  pic10F202
提取码:jv57
4.3  pic10F204
提取码:iv5j
4.4  pic10F206
提取码:kfz2
4.5   pic10F220
提取码:y60t
4.6   pic10F222
提取码:iu3h
4.7  Gerber文件

网友A(2020-08-31):
简单实用

网友B:
你是高手,这种开发板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测试每个IO口,都很有必要的。

板子功能不是很复杂,实用是第一位的

网友C(2021-11-08):
大佬,我用的PIC10F202,使用的是MPLAB v8.92,执行SLEEP指令后电流还是有2到3mA,是什么原因,外围器件就2个LED,已熄灭

网友D:
简单实用,很棒棒,支持一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用的PIC10F202,使用的是MPLAB v8.92,执行SLEEP指令后电流还是有2到3mA,是什么原因,外围器件就2 ...

SLEEP前多大?MCU都接了什么硬件?原理图和代码?

网友F:
没用过PIC单片机  请问各位大佬, 下载器必须用某宝卖的那种pic kit3之类的吗? 以前在网上见过, 好像能自制I2C协议的下载器是吗

网友G:
不错,简单,但很实用

网友:
这么小,要用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