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每次得重新烧录一下程序

楼主(2020-07-24):
上电没反应,每次得重新烧录一下程序

网友A:
什么意思?上电要有什么反应?

网友B:
我已经在里面下载了程序,可以运行,但是掉电之后再上电就没反应了

网友C:
得再下载一次程序才能再次运行

网友D:
多次通断?

网友E:
是多次通断电后工作不正常

网友F:
复位的原因吧

网友E:
程序下载好以后,平时工作正常,通断电多次后会出现所有功能工作都不能工作的情况

网友D:
是不是需要重新下载程序才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E:
一般这样的情况大部分是因为复位不良,所以请先检查芯片的设置。如是否启用LVR功能,LVR启动电压等。然后再检查一下软件复位处理流程。

网友G:
是的,如果reset拼可以外接的话,可以将reset通过按键接到地,然后按键reset看每次工作是否正常就知道了。

楼主:
程序里面没有擦除code的动作吧

网友G:
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H:
程序里是否有操作FLASH?
FLASH是否代码保护?

网友I:
很可能是你意外断电把程序冲了,如果程序是烧写在FLASH里,就在FLASH电源那里加一个复位芯片

网友C:
lz肯定程序里面有擦除flash动作了。将这个弄掉试试,看看好了没有。

网友I:
碰到过同样的问题,程序里有读flash里面预存的系数,
有的板子就会没反应,就是这个原因?一定要外挂flash?

网友B:
很有可能是下载到SRAM里了,呵呵

网友E:
是不是有复位了???????、

网友J:
估计是启动方式没设置对,把程序下载到SRAM里了吧。

网友E:
我在使用jet51下载之后,得重启,程序才能执行,如果断电之后得重新下载才行,为什么呢

楼主:
嗯,了解了,多谢大家,我再看看

网友K:
一是查查程序是否有写FLASH操作,看看这部分程序是否有BUG,特定条件下会改写了意想不到的地址。二是程序本身有其它BUG,上电有一定概率不能按楼主预期进入正常工作状态,验证办法是复位进行最基本的IO初始化后立刻改变一个PIN的状态或点亮一个LED之类的,如果出问题后LED不亮就查硬件,如果LED亮了但程序不干活那只能楼主自己查程序为啥不干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