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口输入问题

楼主(2020-07-24):
PIC18F66K80,其它引脚输入输出都可以 ,但就是RD0-RD3口设置为输入时读取电平不正常

楼主:
明明引脚万用表量都是4V了,可就是读取PORTD寄存器还是读取的0,设置为输出可以正常输出高,低电平,输入不知怎么回事了

网友A:
引脚复用?

楼主:
没有引脚复用

网友B:
啥情况啊?

网友C:
到官网上下个新DATASHEET

网友D:
里面关于PORTD口一个寄存器没提到?

网友E:
你是看的英文版的还是中文版的???

网友F:
datasheet还是最新版的好啊!不会有这种bug

网友G:
哈哈,原来是datasheet的惹的祸。建议各位在设计时,先去看看找找相应器件的datasheet最新版

网友H:
最好是从www.microchip.com下载英文版的看,这样才能保证是最新的数据手册

网友I:
哈哈,看错手册,有时候也坑人。

楼主:
呵呵,犯了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