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个DCDC芯片,4节电池压到3.5V左右 1A电流

楼主(2020-07-24):
有个电池供电的小电路,采用4节5号电池供电,降压到4V左右电流有1A. 四节电池满电能到近6.8V,用空了只有4V左右.但我常见的DCDC芯片,4V和7V两头只能顾一头.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电源芯片,最高耐压能到7V左右,最低工作电压能小于4V的?

网友A:
搞了LDO也行啊

网友B:
http://pwchip.com/index.php/product/PW2162-43.html
这个可以,里面有原理图和PCB例图, 最低输入我看了是3.3V-16V之间,最大可以输出电流是2A,你是4V最低4V,实际1A,刚刚好

网友C:
你的电池搞2并2串用TPS63000DRC

网友D:
DSC-CN2626.pdf (428.03 KB) 参考我们这个CN2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