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运行一个空的死循环就出现了堆栈溢出

楼主(2020-07-24):
运行一个空的死循环就出现了堆栈溢出

网友A:
片子坏了吧

网友B:
4位MCU在仿真进行中时,如果连接线松开了,可能会显示堆栈溢出。

网友C:
不一定啊,或许是软件的问题呢

网友D:
请检查是否存在中断处理子程序未返回的情况。

网友E:
嗯。。检查一下EVB板及仿真器是否异常

网友F:
采用外部供电,且采用了不正确的方式或电压不合适,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G:
连接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或则是跳线有接触不好

网友H:
把跳线直接焊锡连接了,连接线也重新插拔

网友A:
EVB板子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A:
不能说是断定是EVB或是仿真器有问题

网友I:
如果你无意中使能了中断,并且中断反复被触发,那么就会重复多次进入中断服务程序而又没有中断返回,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E:
我以前查表的时候表格指导未定义的地方(跟跑飞差不多)也出现溢出了...不小心还真没发现

楼主:
嗯,我在看看,多谢各位

网友J(2024-10-14):
编译器或链接器设置问题

网友K:
堆栈太小了?

网友K:
如果你的代码是在一个嵌入式系统中运行的,并且你有中断服务程序(ISR),那么堆栈溢出可能是由ISR中的递归调用或错误的堆栈使用造成的。即使主循环是空的,ISR仍然可以在后台运行并影响堆栈。

网友L:
某些编译器优化或特定的代码生成设置可能导致意外的行为。尝试使用不同的优化级别或关闭优化来查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网友M:
硬件故障

网友N:
如果你链接了外部库或使用了第三方代码,可能存在库中的错误或不当使用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O:
有时,调试工具或IDE本身的问题可能导致错误的堆栈溢出报告。尝试在不同的环境或调试工具中运行相同的代码。

网友P:
这个不可能把

网友Q:
某些编译器选项的设置可能会影响栈的大小或使用方式,从而在特定的代码情况下引发堆栈溢出。

网友R:
即使在看似空的死循环中,如果存在函数调用,每次函数调用都会在栈上分配空间来保存函数的参数、返回地址、局部变量等信息

网友S:
编译器可能会在优化过程中插入一些用于调试或性能监测的代码,这些代码可能会间接地增加栈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