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pwm口高电平不稳定

楼主(2020-07-24):
做pwm模拟电压,但是用stm8s105  tim3  输出的pwm口高电平不稳定,怎么有高有低,不是一样高呢?

网友A:
这个跟软件没啥关系。

不妨查查电源及负载情况。

网友B:
电源波动或者主板有干扰,

网友C:
不过无所谓啦,pwm后面都是跟的开关电路

网友D:
保证占空比正确就行了.

网友E:
你看底板都是一致的,只有高度个别参差。不影响的。

网友F:
不影响使用的,只要过了那个阈值就代表高电平,低了就是低电平

网友G:
感觉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H:
没啥,正常,也可能是示波器问题。

网友I:
这点误差可以接收吧

网友J:
0.4V 应该可以接受 不过有可能是局部的干扰引起的

网友K:
是否偶尔有干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