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数据高位都为FF,低位都为00

楼主(2020-07-24):
调试的时候,发现读出的数据高位都为FF,低位都为00。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啊。不过我的也有点问题

网友B:
接个上拉电阻的。应该是没有带动了。

网友C:
你的电平全是高电平的。看看芯片的焊接的没有问题吧?

网友D:
楼主的硬件是如何连接的?能否上个电路图

网友E:
楼主读取的都是什么数据呢

网友F:
应该都是高电平处理的。连接的是什么硬件呢?

网友G: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H:
可以去官网找找看相关的代码。

网友I:
能详细述说吗 你这样太笼统了

网友J:
读的哪儿的数据?

网友K:
楼主这是。。啥也不说清楚

网友:
是不是专门这么初始化的。

网友K:
我完全没看明白....

网友L:
不是你发送的 有问题 就是读取的有问题

网友M:
楼上说的很对 还有可能就是双方都有问题

网友N:
强烈的干扰也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