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延时没起到作用

楼主(2020-07-24):
在使用CCS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有关于有软件延时的程序中会出现问题,感觉延时没起到作用

网友A:
让灯闪烁,使用delay函数(函数体内用两个for循环嵌套那种),这种延时就不会有效果,而用i=50000;   while(i--);这种才有效果

网友B:
即使这样你用do  while语句都不行

网友C:
用CCS编译出来以后完全没有显示,而以此相同的程序复制到IAR上编译,结果完全正确!

网友D:
可能是数据类型的原因的,记得在avrstudio 也不行的。

网友E:
可以在里面加nop__试试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更奇葩,所有延时都不起作用

网友D:
可能数据类型不对  建议加volatile修饰

网友F:
用定时器藕延时函数

网友G:
不要太相信编译器,另外你如果是固定参数的延时函数可能会被优化掉,因此你要用带参数的。

网友H:
有时候会奇怪的卡死在里边还

网友A:
被优化了吧

网友A:
CCS好像是开发Ti的单片机吧。

网友I:
楼主能详细说说不

网友J:
一般用两层到三层嵌套的延时  或者用hal_delay函数

网友K:
取决于你想延时多长时间呀

网友L:
延时很短的话 你也测量不出来呀

网友M:
想办法延时时间长一点 再试试

网友J:
有时候用库函数会发生死循环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N:
速度太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