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时钟寄存器分频请教下各位老师

楼主(2020-07-24):
void main(void)   // 主程序
{  uint distance_data,a,b;
   uchar CONT_1;
   CLK_DIV=0X03;
     P0M1 = 0;   //将io口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1 = 0;
     P2M1 = 0;
     P0M0 = 0XFF;
     P1M0 = 0XFF;
     P2M0 = 0XFF;

上面的  CLK_DIV=0X03; 这个分频 是不是设置了以后,执行程序都是按照分频的频率后来执行了

网友A:
CLK_DIV没有仔细研究,假如是主时钟分频寄存器的话,楼主分析就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