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为什么不同的供电方式测得的外部电压值不同?

楼主(2020-07-24):
用430的AD12通过P6.0口测量外部电压,为什么不同的供电方式测得的外部电压值不同?

网友A:
估计是引脚外所接的LED的问题

网友B:
看看基准电压一样吗

网友C:
你的基准电压不用,你应该是AVCC和DVCC共用一个电源了

网友D:
最好模拟的电源和数字的分开,要不电源波动就会影响的

网友E:
估计不是程序的问题,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F:
如果确定外部待测电压没变化,那一般都是基准电压变化

网友G:
可能是不同供电方式,供电电压有些许差别,造成基准便宜

网友H:
肯定是参考电压不同了。

网友I:
使用外部的ADC吧

网友J:
参考电压是多大呢

网友K:
参考电压用3.3V

网友L:
DC12CTL0 = ADC12ON + SHT0_8 + MSC + REFON + REF2_5V

网友M:
使用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N:
是不是有外部的flash呢?

网友A:
用VeREF作为ADC的V+

网友O:
外部直接接入一个电源电压

网友B:
adc基准电压变了。

网友P:
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L:
使用内部电压,打开ADC12内核,8分频,内部参考电压

网友Q:
都是3.3V供电吗

网友A:
使能ADC通道,默认的VREF为VCC

楼主:
外部的ADC芯片比较高精度。

网友R:
参考电压一样就么有问题。

网友S:
最好能够使用稳压芯片作为参考输入。

网友T:
数据差别很大吗?

网友R:
待测电压低于参考电压时!输出数据就是按照正常的计算值

网友R:
内部参考电压问题

网友U:
VeREF+,VREF+,VREF-/VeREF-这个几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