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调试一个红外发射程序

楼主(2020-07-24):
以前没有弄过红外发射,这两天恶补了一下,写了个程序,调试中出现了问题,先把程序贴出来:

/*&&&&&&&&&&&&&&&&&&&&&&&&&&&&&&&&&&&&&&&&&&&&&&&&&&&&&&&&&&&&&&&&
  &&&&&&&&&&&&&&&&&&&&&&&&&&&&&&&&&&&&&&&&&&&&&&&&&&&&&&&&&&&&&&&&

//==== 红外遥控器发射程序 ====//

  At89s52,   晶振12,

  38KHz,    1/38=26.3μS
  方波高低各50%,也就是:中断2次: 26.3/2=13.15μS =13μS

  几个时序需要的中断次数的计算:
                     9ms/13μS = 692(次实现)
                   4.5ms/13   = 346
                                  0.56ms/13   = 43
                                  1.69ms/13   = 130

  定时器初值计算:
                          初值 = 65536 - (f(晶振) * (y)需定时数)/ 12(分频)
            本例:f=12    y=13μS
                        计算:初值 = 65536-13 = 65523 = fff3

  红外传输发射协议:
                          引导码+16位用户数据码+8位设备码+8位识别反码

            引导码: 9ms高电平 + 4.5ms低电平

                        用户码和设备码中:
                              “1”: 0.56ms高电平 + 1.69ms低电平
                                  “0”: 0.56ms低电平 + 0.56ms低电平

&&&&&&&&&&&&&&&&&&&&&&&&&&&&&&&&&&&&&&&&&&&&&&&&&&&&&&&&&&&&&&&&&&&&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r_Tr                        =P1^0;                                 //Transmit 发射                //控制发射管的 i/o,
#define ir_Tr_on                ir_Tr  = 0                //ir=0;低电平启动发射
#define ir_Tr_off                ir_Tr  = 1

sbit ir_Re                        =P1^1;                                //Receive  接收    //接收管输出的i/o
#define ir_Re_True                ir_Re == 1                //接收到信号
#define ir_Re_Fales                ir_Re == 0

sbit led                        = P1^3;                                //接收到信号的指示灯
#define led_on                        led = 0
#define led_off                        led = 1

bit ir_Tr_on_flag=0;                                        //发射标志

uchar irsys[4]={0,1,0x12,~0x12};                //16位用户码+设备码+设备反码(这里的数值是随意的)
uint16 count, set_count;                                //13μs中断计数, 和为得到特定时序的中断次数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11;              //定时器 0、1:均工作在方式 1;

    TH0=0xfc;               //定时器 0 :系统1ms 时标,晶振=12。 =11.0592时:0xfc66
    TL0=0x18;
    ET0=1;                  //允许 0 中断
    TR0=1;                  //开中断 0, 本定时器常开!!

        TH1=0xff;                                //定时器1为红外专用:定时13μs
        TL1=0xf3;
        ET1=1;
        TR1=0;                                        //红外需要时打开!!

        PT1=1;                                        //定时器1中断优先

    EA=1;                            //开总中断
}

//---- (定时器0)中断:计时器 ----
uint16 ms_time=0;                     //ms级计时
uchar         s_time=0;                    //秒级计时
uint16 msForIr=0;                        //红外定时启动、ms级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1ms 定时,初值
    TL0=0x18;

        msForIr++;
        if(msForIr>=200)                //定时发射一次
        {
                msForIr=0;
                ir_Tr_on;                        //启动
                ir_Tr_on_flag=1;        //启用标志
        }

    ms_time++;
    if(ms_time==1000)
        {
                ms_time=0;
                s_time++;                         //秒级计时
//                SecondFor1820++;

                if(s_time==60)
                {
                        s_time=0;
//                        MinuteForPump++;        //泵启动计时
                }
        }
}

//---- (定时器1)中断:38KHz红外专用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ff;               //13μs 定时 初值
    TL1=0xf3;

        count++;                                //中断次数

        ir_Tr=~ir_Tr;                        //方波高、低波换向
}

//----- 发射计时 -----
void ir_On()
{
        count=0;
        TR1=1;
        while(count<set_count);         //         1
        TR1=0;
}

//----- 发送一个字节(8位)--------
void ir_sendbyte(uchar n)
{
        uchar i;
        for(i=0;i<8;i++)
        {
                if(n & 0x01)                                //发射高电平
                {
                        set_count = 130;
                }
                else                                                //发射低电平
                {
                        set_count=43;
                }

                ir_On();

                n>>=1;                                                //从低位开始发送
        }
}

//---- 发送数据 --------
void ir_Send()
{
        uchar i;

        set_count=692;                                        //9ms高电平引导
        ir_On();

        set_count=346;                                        //4.5ms低电平引导
        ir_On();

        for(i=0;i<4;i++)                                //连续发射16位用户码和设备码及它的反码
        {
                ir_sendbyte(irsys);
        }
}

//&&&&&&&&&&&&&&&&&&&&&&&&&&&&&&

void main()
{
        Timer_init();

        while(1)
        {
                if(ir_Tr_on_flag)                        //发射
                {
                        ir_Send();
                        ir_Tr_on_flag=0;
                        ir_Tr_off;
                }

        if(ir_Re_True)                                //接收
        {
                        led_on;
        }
        else
        {
                        led_off;
        }
        }
}

//&&&&&&&&&&&&&&&&&&&&&&&&&&&&&&&&&&&&&&&&&&&
问题是:
红外发射专用计时器(定时器1)出现如下情况,看图:

============================

===========================

============================

上图的定时器值是FF,FA;再一个单步就是下图的00 04 了,再一单步就重装初值。
这个定时器初值是TH1=0XFF,  TL1=0XF3,  定时13μs,重装初值时TH1是不应该变的,
由于这一变,定时值变为了22μs,多出了9μs,
实际定时值是通过上图所示的sec算出的,定时器1工作方式1,换成工作方式0也不行,
弄一天 了,找不出原因了,望高手们出手相帮,先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在程序运行到 void ir_On() 时出现

网友A:
买个逻辑分析仪先,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网友B:
看到楼主的申明了?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把自己的帖子编辑下,被人就不会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