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没有任何脉冲出来

楼主(2020-07-24):
使用166A中,PWM0通道可以正常输出PWM波,但是PWM01,也就是那个互补通道死活调不出,没有任何脉冲出来

网友A:
初始化程序看看

网友B:
一般比较敏感的小电流电源还有模拟电源会加磁珠隔离噪声

网友C:
IO端口初始化:
        P0                = 0xfd;
        P0CR        = 0x2f;
        P0PCR        = 0xc0;
PWM初始化:
PWMLO = 0x55;
        PWMEN = 0x09;                        // PWM0使能
        PWMEN1 = 0x00;

        PWM0C = 0x00;
        PWM0PL = 0xff;                        // 周期4096
        PWM0PH = 0x0f;
        PWM0DL = 0xff;                        // 默认1/2占空比(临时设置,实际后期调整)
        PWM0DH = 0x07;
        PWM0DT = 0x00;

网友D:
中颖这个芯片的特殊寄存器较多

网友E:
是的,引入了BANK这个概念,虽然大部分与常规52兼容,但是仍有很多特殊寄存器被放在一个特殊的BANK1

网友F:
是的,访问操作这些寄存器,必须先切换INSCON寄存器里的标志位

楼主:
我没弄这个,直接操作了T5,结果TH5与PWMEN
在地址上重叠

网友G:
是啊,等于是修改了PWMEN寄存器,而实际数字正好是0xb1,PWM01再也出不来了。

网友H:
分页是麻烦事,不细看手册,太容易中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