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uart4与内部flash操作怎么会冲突

楼主(2020-07-24):
实现wifi远程升级功能,因此会用串口控制wifi模块,并且会执行内部flash的擦写。整个工程都是仿照IAP的示例写的,网上很多,就不多说了。第一次测试的时候wifi使用的USART2,无任何问题。等真正制版的时候换成了UART4接口,就出问题了。
     首先UART4本身是没问题的,串口和wifi模块都验证过了,但执行原来的远程升级程序是,先初始化UART4,再执行flash操作,执行到IAP_Init()->IAP_FlashErase()->HAL_FLASH_Unlock()函数就会出现异常,程序跳转到.s文件的这里,死掉

                B       .

                ENDP

                ALIGN
先执行flash操作,再执行UART4,不知道在哪里跳转的,最后还是会死到上边说的那里。这还仅仅是初始化,没有真正运行升级过程呢。换回UASRT2无任何问题,检查好多遍,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引发了系统异常

网友B:
最好用仿真器跟踪定位问题

网友C:
先执行flash操作,再执行UART4,不知道在哪里跳转,那是哪里跳转了啊、、、

网友C:
系统异常有可能,可以重来一下试试

网友D:
注意下你所选芯片的确支持UART4

网友C:
IAP_Init()->IAP_FlashErase()->HAL_FLASH_Unlock()

网友E:
注意启动文件的正确性

网友F:
好奇怪的问题,确实没想出问题在哪?

网友G:
建议UART4自己用寄存器操作初始化,避免库的干扰。

网友H:
当时地震了吧

网友I:
内部冲突,没有遇到过

网友J:
请说明芯片完整料号为宜
特别注意下启动文件、中断方面的问题

网友K:
这种就直接用串口2吧。反正有个能用的,正所谓:避恶扬善,扬长避短。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原因了。是我把串口4的中断函数给写错了,UART4写成了USART4,结果中断找不到函数跑丢了。

网友L:
强行征用了存储空间?

网友M:
没用过,远程不是WIFI吗

网友N:
这个怎么会冲突呢 是不是碰巧操作一个地址去了啊

网友O:
地址误操作吧

网友P:
UART4自己用寄存器操作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