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LAB X IDE操作问题

楼主(2020-07-25):
创建项目向导

原先是跳出这个界面:

但不知为何,现在转跳出这个界面

创建项目时不方便,不知如何设置,知道的朋友麻烦告之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后这个选择保存位置和工程名字的,一定要设置名字才行,字母数字下划线。

网友B:
MPLAB X IDE会自动识别硬件,出现第一个界面时您建立项目的开始步骤,而出现之后的界面是您之前的项目尚未建立完毕,现在继续接着建立,确定项目的名称等。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81958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这个选择保存位置和工程名字的,一定要设置名字才行,字母数字下划线。 ...

你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我想要进入第二张图片的界面,但不知为何,它跳转到第三张图片的界面,而且不管我输入什么,都无法进入下一步。最初使用的时候是跳出这个界面,然后我按照向导一步一步往下走就可以了。但不知为何今天突然转到上面第三张图片,而且无法再继续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LAB X IDE会自动识别硬件,出现第一个界面时您肯定先将硬件连接上了,而出现之后的界面是没有连接硬件, ...

本来是应该出现下面这个界面的。

但出现的是这个界面,接下来就没法继续了。

网友C:
我想问问你的IDE版本?如果是5.4,有可能是DFP没有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你的IDE版本?如果是5.4,有可能是DFP没有安装

你好,是5.4的版本,不清楚DFP是否安装,但感觉不是这个问题,我之前就已经安装并使用了,创建项目没有问题,只是昨天突然不行了。

另DFP如何确认?

网友D:
这是什么高级IDE,没有听过,孤陋寡闻了,围观一下还是必要的。

网友E:
试试看右键管理员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