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431无法仿真

楼主(2020-07-25):
大家好,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只能用MDK看一下G431的IO口波形,但是配置完成后提示找不到该引脚。。。

芯片型号是对的,这个是什么原因?

老哥,可以教教我STM32G431RB怎么看keil的逻辑分析仪嘛,我也不会

楼主:
有没有人使用过G4

网友A:
这跟G4 有什么关系呢  明明单纯是调试方面的问题

确定你现在的操作没问题? portA.5你定义对了?

STM32开发中基于MDK IDE的调试输出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G4 有什么关系呢  明明单纯是调试方面的问题

确定你现在的操作没问题? portA.5你定义对了? ...

名字没有拼写错误啊。。。
我是找不出错误在哪,所以怀疑新出来的芯片是不是不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名字没有拼写错误啊。。。
我是找不出错误在哪,所以怀疑新出来的芯片是不是不支持
...

该芯片不新了,肯定支持的。

不过,这个MDK的调试功能你可以看看别人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不新了,肯定支持的。

不过,这个MDK的调试功能你可以看看别人怎么操作的。 ...

谢谢版主解答,我前面的是用的软件仿真(103这种方法可行),明天试试你给的硬件仿真方法,另外问一下这种硬件仿真添加信号怎么不是写PORT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不新了,肯定支持的。

不过,这个MDK的调试功能你可以看看别人怎么操作的。 ...

非常感谢版主的指导,
终于弄出来了波形,再次感谢,帮了我很大的忙

楼主:
在版主指导下改为硬件仿真,
分析仪可以跑起来了,可以直接观测变量(FLAG是一个变量)
但是不能直接添加引脚来进行观测。
如果我想要看定时器的输出波形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上面给你的链接的例程里就是 介绍如何MDK analyzer做PWM输出,你稍微看仔细点。

看看人家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给你的链接的例程里就是 介绍如何MDK analyzer做PWM输出,你稍微看仔细点。

看看人家怎么实现的。 ...

谢谢版主,按你的方法直接读IDR寄存器,可以直接看端口电平了

网友B:
G4确实很少有人用,IDE调试只能看个大概,首先确认一下自己是否配置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给你的链接的例程里就是 介绍如何MDK analyzer做PWM输出,你稍微看仔细点。

看看人家怎么实现的。 ...

版主,您好!还有个关于这个IDR寄存器的问题,
我现在是通过定义一个变量来保存IDR特定位的数据:IDR_A4 = GPIOA->IDR & 0x0010
但是这样有个问题,每次读取的时候都需要运算一次,如果想要实时读取一个高频信号就要一直进行运算,
我想下面的这种方式可不可以实时表示IDR特定位的值且不消耗算力?

int *IDR_A4_ADDR;
IDR_A4_ADDR = &(GPIOA->IDR-4);//但是(GPIOA->IDR-4)这一位寄存器的地址怎么获得?
IDR_A4_DATA = &IDR_A4_ADDR;

您给我链接中读取是一个PWM信号,并且看着没有失真,不知道是通哪种方法读取的IDR值?

楼主:
发现另一个问题,可能是采样速率不够快,当采一个高频信号时(10k),会出现大量丢波的现象,低频则没有这个问题
附件是一个100Hz中断中的SVPW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另一个问题,可能是采样速率不够快,当采一个高频信号时(10k),会出现大量丢波的现象,低频则没有这个 ...

呵呵 看来你是要把它做到极致哦。

对于G4来说,10K应该还好。你出问题可能跟你处理方式有关。

当然,频率太高了可能来不及,这跟你的处理方式和处理器的主频都有关。

下面有个基于MDK 自带analyzer的应用示例,可以感受下。

一个定时器实现3路时差和占空比可调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还有个关于这个IDR寄存器的问题,
我现在是通过定义一个变量来保存IDR特定位的数据:IDR_A4  ...

你看到的示例中的波形的确是没有失真的,失真了看也没啥意义了。

定时器的寄存器地址你查看STM32参考手册即可。

这个实时显示是要耗费资源的,也会受处理器本身的资源影响。

网友C(2023-07-06):
跟G4 有什么关系

网友D:
是调试方面的问题

网友E:
确定你现在的操作没问题?

网友F:
portA.5你定义对了?

网友G:
该芯片不新了,肯定支持的。

网友H:
不过,这个MDK的调试功能你可以看看别人怎么操作的。

网友I:
链接的例程里就是 介绍如何MDK analyzer做PWM输出

网友J:
你稍微看仔细点

网友K:
G4确实很少有人用,IDE调试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L:
首先确认一下自己是否配置对吧。

网友M:
对于G4来说,10K应该还好。你出问题可能跟你处理方式有关。

网友N:
调试有问题吧

网友O:
当然,频率太高了可能来不及,这跟你的处理方式和处理器的主频都有关。

网友P:
有个基于MDK 自带analyzer的应用示例

网友Q:
你看到的示例中的波形的确是没有失真的,失真了看也没啥意义了。

网友Q:
定时器的寄存器地址你查看STM32参考手册即可。

网友R:
这个实时显示是要耗费资源的,也会受处理器本身的资源影响。

网友S(2023-10-27):
跟你的处理方式和处理器的主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