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求助匿名领航者飞控接收机模式改成24L01通迅,源码怎么改

楼主(2020-07-25):
匿名领航者我到手的资料是用接收机控制的,想自己DIY一下,改成24L01无线控制,但是源代码不知怎么改,哪位大佬点拨一下啊

网友A:
替换通道的数据就行了。

网友B:
要重写驱动

网友C:
找到横滚、俯仰、油门、方向这几个变量用24L01数据替换就好了
当初改STC那个飞控程序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通道的数据就行了。

好的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