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TVS和单向TVS疑问

楼主(2020-07-25):
一直有个疑问,双向单向TVS有这样的描述:
   单向tvs管保护器件仅能对正脉冲或者负脉冲进行防护,而双向tvs管保护器件一端接要保护的线路,一端接地,无论来自反向还是来自正向的ESD脉冲均被释放,更有效地保护了IC。
单向TVS能进行负脉冲防护,是不是意味着在直流应用中单向TVS也能防护-8kv ESD脉冲?

网友A:
单向TVS在反向时就是一常规PN结,电压高于结压降就导通,当然能给负压提供泄放通路了。只是,在部分应用中,本来就存在负压(相对TVS的另一极)就不能用单向TVS了,典型例如485总线。在485总线中,若使用单向TVS,只能接在信号线与地之间,不能接在信号线间,对于信号线间的过大压差就无法防护,这里就只能用双向TVS。